苹果820-00165-A电流上到0.2左右维修

楼主(2024-12-03):
基本除了集显电压其它都有,我一般按照第一页的时序

来查测量到PM_PCH_PWROK,的时候发现无电压,往后查发现U1950的点一脚电压低电平未满足,第二脚高电平满足。此信号为ALL_SYS_PWRGD,由 R8167上拉电阻上拉,测量发现是低电平,因为1.8V,1.05,0.9V,内存电压都有了。PG应该也是要有的,唯一的原因只能说短路了,把PG信号拉低了,最后测量与排除ALL_SYS_PWRGD(总电压PG信号)给到了U1930芯片,直接拆除已经不断路,换掉即可,所以维修结束。以下为图照与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