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充电奇怪问题

楼主(2024-12-03):
华硕V5000F板号X512FF3.1,先故障公共点短路不过隔离,扣电容后公共点正常,开机正常,电池肯定不行了换电池。换电池后充电可以充但是充一会儿大概百分之2-3就不充了,BQ24780S换过,隔离管换过充电MOS管换过,的充电芯片的外围小件也在料板拆来换了,就连温控都拆了。搞了两天了没折了。有没师兄遇到过支个招。还有BQ的工作几个条件都看过。系统显示充电就是没充电压了。

网友A:
如果能充电就说明充电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充一会儿又不充了,考虑一下换个电池,发的图片看应该是换的代用电池。

网友B:
电池,再换一个,这种电池大多都是翻新的,EC,电池电量检测有误,另外,不充电是否掉电,还是系统下电量能保持不变,这个信息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充电就说明充电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充一会儿又不充了,考虑一下换个电池,发的图片看应该是换的代用电池。

电池换过了 这个电池是第三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再换一个,这种电池大多都是翻新的,EC,电池电量检测有误,另外,不充电是否掉电,还是系统下电量能保持不变,这个信息也很重要

换过电池了 ,单独用电池不掉电,用电池在系统下电量会减少。

网友:
换一家电池看看!估计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现在是第三个电池了 在市场上发了两个后来又在网上买了一个

网友:
EC的适配器功率配置改了一下,65瓦适配器配置电压设计1.6V实测1.96V变成75瓦适配器了强制改成1.63了。正在测试跑了两个循环了,再测试两个循环试试。

网友:
充电的上下管换掉试试

网友C:
最后搞好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搞好了没有?

改了适配器功率识别后电池充放了2个循环后客户拿走了

网友:
大概率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了适配器功率识别后电池充放了2个循环后客户拿走了

这几只有功率检测吗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 这种电池 你最好找个原装拆机的试试

网友:
电池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