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内存电压低

楼主(2024-12-03):
一块华硕的C6H主板,跑码卡55,查内存的各个条件主供电只有1.1V,导致VREFCA只有0.55V。
内存采用ASP1103(up1674)供电芯片,查外围电路没发现问题

求助遇到过的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查反馈电路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反馈电路的电阻

查了,没问题

网友:
重新调下反馈电阻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查周围电阻,应该有坏的,不行换控制芯片。

网友:
先排除内存,cpu,主板的问题,华硕主板的内存供电在不亮机前是低于额定值的,跑码亮机显示后电压就会正常。

网友:
楼上的各位大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