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5 M AORUS ELITE小雕卡内存

楼主(2024-12-03):
  因为该主板原生bios只支持8 9代U  手里有个奔腾G4400想拿来亮机,原生bios加入微码和刷入其他吧友改好的bios,均卡DRAM故障灯(编程器输入)。现象为开机后cpu自检灯一过迅速卡DRAM自检灯,重复以上过程几遍后重启。尝试过更换过内存条也不行(但是手里都是3200hz频率的,按理说主板会自动给内存降频),板子无损伤,也没图纸,想请教一下这种问题该如何继续排查下去呢?

网友A:
刷官网最新bios后再试。

网友B:
换CPU吧,除非你自己能改BIOS,不然肯定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官网最新bios后再试。

官网的bios不支持六代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吧,除非你自己能改BIOS,不然肯定不支持。

自己改了bios,也不行

网友:
实在折腾不好就换板吧

网友:
更换的CPU不支持当前内存?猜测的

网友(2025-01-09):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25-04-01):
类似情况,高频内存卡dram,换低频能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