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Z97-A这里是否少了元件?

楼主(2024-12-03):
有一块Z97-A开机反复重启,RT8065坏了,之前被人弄过。我换上新的RT8065后,开机不重启了,但卡在CPU这里过不去,有复位,但不跑码。刷新过BIOS,无效。仔细看主板,下面图这个地方的焊点有点怪,似乎掉元件。但看点位图并没有标明是多大的电阻。有这个主板的朋友们帮看看,这里是否有元件,如果有元件,元件参数是什么?
如果这里本来就没有元件,那么这个不跑码的问题该从哪里查起呢?

网友A:
这是有两个电阻吗?能帮忙测量一下电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两个电阻吗?能帮忙测量一下电阻值吗?

论坛维修案例里找的图。我没有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两个电阻吗?能帮忙测量一下电阻值吗?

那个位置,图片上是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7196-1-1.html

RT8065换上以后,测量电感的ME供电1.05V已经正常了。现在是有复位,但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位置,图片上是空的啊

哦,看不清。主板底色是黑的, 电阻也是黑的,分辨不清。

网友:
你标的地方是空的,没有元器件,不启动查别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