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集显测试独显 A0显存报read errors报错

楼主(2024-12-03):
华硕FX95G不认独显,换显卡后感叹号 报错43,mats测试 A0显存报read errors报错,换过A0显存,报错一样,重新换了颗显卡,故障依旧,刷过bios和显卡程序,没见过这种报错的,显卡型号N18P-G0-MP-A1,求大神看下什么问题?

问题找到了,显卡程序没读取成功,2脚与显卡之间的电阻阻值变大,换了33欧电阻,正常了

网友:
这个软件用起来有很多的小坑要避免,我也不是很确定。只是感觉不对劲。

网友:
正常都是报第二项WRITE ERRORS报错

网友:
拆掉显存打数据点阻值

网友:
阻值都正常

网友A:
有一项是显存问题的概率比较大,一项是核心的概率问题比较大,最后一项好像是显存和核心都有可能。
前面第一项和第二项,我也忘记了哪个是核心,哪个是显存,反正是有偏向性的吧。
以前有人说过,这三项报错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项是显存问题的概率比较大,一项是核心的概率问题比较大,最后一项好像是显存和核心都有可能。
前面第一项和第二项,我也忘记了哪个是核心,哪个是显存,反正是有偏向性的吧。
以前有人说过,这三项报错的区别

可显存和显卡都换了啊

网友:
拆掉显存打数据点阻值,板层也有可能断线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显卡程序没读取成功,2脚与显卡之间的电阻阻值变大,换了33欧电阻,正常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显卡外挂bios,有时候还不好找

网友:
A区低位全报错,芯片的工作条件问题。

网友:
这个可不好弄了

网友:
看来是进水过

网友:
A0大数值报错 排除核心和显存就是VB没正确读取

网友:
我认真地看每个帖,努力学习,谢谢各位大神的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电阻坏,单颗显存复位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