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6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4-12-03):
大佬们,主板开机,内存条拔掉有三长两短自检声,插上不响,但是显示不亮,是哪里的问题,求教

网友A:
找个诊断卡看下跑没跑码,刷个bios先。

网友:
楼上的方法是对的的,你可以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诊断卡看下跑没跑码,刷个bios先。

好,我买一个试试
BIOS重刷过了,示波器测,上电一瞬间输出脚有波,然后没了)

网友B:
搞维修必要的设备还是要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维修必要的设备还是要有才行

我属于差生文具多,焊台热风枪可调电源示波器都有,但还没开始系统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个诊断卡看下跑没跑码,刷个bios先。

诊断卡到了,插上后跑了几段,卡D5,是内存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到了,插上后跑了几段,卡D5,是内存哪里的问题?

麻烦了,桥和内存,内存的各个条件都测下,都正常的话就是桥了。

网友D:
卡D5  查内存几个条件

网友:
要是内存有问题还好搞一点,桥就麻烦了

网友E:
按桥开机看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桥开机看跑码

能跑码,跑到D5卡住了,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D5  查内存几个条件

只有内存时钟是0.95V,其他都正常,然后内存时钟走线直连cpu,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麻烦了,桥和内存,内存的各个条件都测下,都正常的话就是桥了。

内存时钟0.95V,DDR2时钟电压为1.1V,内存其他电压都正常,难道是桥的问题?

网友F:
会不会是内存太大了,主板不认识?我之前也遇到4G内存条死活开不了(电压全正常),但换2G的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时钟0.95V,DDR2时钟电压为1.1V,内存其他电压都正常,难道是桥的问题?

nv单桥主板的时钟是桥发出来的,基本确定是桥了。以前的老师傅都是加焊桥,好一段时间,然后基本都返修回来了,最后是拆下桥重新植球再焊上去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内存太大了,主板不认识?我之前也遇到4G内存条死活开不了(电压全正常),但换2G的就可以。

这个是两条1G的,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单桥主板的时钟是桥发出来的,基本确定是桥了。以前的老师傅都是加焊桥,好一段时间,然后基本都返修回来了,最后是拆下桥重新植球再焊上去才搞定。

好,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单桥主板的时钟是桥发出来的,基本确定是桥了。以前的老师傅都是加焊桥,好一段时间,然后基本都返修回来了,最后是拆下桥重新植球再焊上去才搞定。

北桥用热风枪加焊了下,开机,没几秒烫的摸不了,还是卡D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桥开机看跑码

加焊了下,按住桥,开机还是卡d5,没几秒烫的摸不了)

网友:
没跑码,刷个bios先

网友:
刷个bios大概率就好了

网友:
把358换新的试试

网友:
按住桥 观察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