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I5G41-L V6.0主板要加热一下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4-12-03):
我的这块主板,在室温低于5度时,按开机键后主板风扇正常运转,硬盘灯不亮。如果按开机键之前,用吹风把主板三相供电那里吹5秒左右,再按开机键,硬盘灯就会点亮,主板正常工作。那三只电解电容原来是270U16V 的,现在换成1000U16V的,没有任何效果。敬请各位大师支支招,谢谢!!!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测量出的电压和正常工作时候测量出的电压作对比,才能大概猜出哪里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ATX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电源问题引起的毛病真的是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