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接屏无开关电压

楼主(2024-12-03):
     联想L215PWA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通电后指示灯蓝灯一闪一闪的,一会就灭了,拆开后看电源板电容也正常,量电源板输出5V正常,但O/F没有电压,拔了屏线,通电有3V电压,按开关背光灯亮,但很快就灭,开关正常工作。开始怀疑驱动板问题,买了个驱动板换上,故障依旧。
     请问各路大神,这个是电源板问题,还是屏坏了?
     修显示器不是专业,没办法熟人拿来的,要是屏坏了就不落落了

网友:
没个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
给你份这个型号的维修手册吧,里边有电源板图纸自己分析,这个故障应该好排查

网友A:
VGA接个信号  屏线拿掉 看背光一直亮  如果一直亮  有可能是屏幕的问题   不亮  电源可能有问题  这个时候亮电源5V     12V看正常不
如果背光不亮  便指示灯绿色是亮的的 有可能是亮压电路问题 或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接个信号  屏线拿掉 看背光一直亮  如果一直亮  有可能是屏幕的问题   不亮  电源可能有问题  这个时候 ...

今天抽空试了下,屏线拿掉接信号,背光一直亮。不修了,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