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K453P

楼主(2024-12-03):
戴尔11代南桥 干完就报三黄六白 官网故障报错查询是系统BIOS刷新未完成 有大佬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的 桥是拆机的 全新的 测试的都干过 有的不出U核心供电 有的就直接报错 BIOS也改过 刷过都不行 是桥的问题么 这一台原故障是不触发 换桥能加电 报错不亮机

网友A:
听说要同机型的桥和bios一起换上去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要同机型的桥和bios一起换上去才行

十一代之前的干过 同版号拆机桥确实可以 现在主要是找不到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