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试过这样核心植锡

楼主(2024-12-03):
把锡球植在板子上,然后核心拖干净直接焊。有没有大佬成功过?

网友:
但是板子有原件,钢网放不平没办法植球

网友A:
别人是化繁为简。你是化简为繁

芯片大多数都有对应的治具。就算没有治具,也可以拿不同厚度的板和芯片对成一个厚度,然后给芯片上钢网植锡。主板的导热性能快,你还得加大风量,加大风量还会吹跑旁边的元件。担心元件跑掉你还得再用东西粘住

而且大多数钢网为了让镊子或夹具夹住,都留了很大的空白。随便一个主板,在芯片附近怎么可能没有摆放元器件呢,你怎么放平怎么抹锡浆呢?难道你一个一个的摆球?还是你有我们都无法掌握的神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是化繁为简。你是化简为繁

芯片大多数都有对应的治具。就算没有治具,也可以拿不同厚度的板和芯片对成一个厚度,然后给芯片上钢网植锡。主板的导热性能快,你还得加大风量,加大风量还会吹跑旁边的元件。担心元件跑掉你还得再用东西粘住

而且大多数钢网为了让镊子或夹具夹住,都留了很大的空白。随便一个主板,在芯片附近怎么可能没有摆放元器件呢,你怎么放平怎么抹锡浆呢?难道你一个一个的摆球?还是你有我们都无法掌握的神之操作

好吧,还是我自己来

网友:
核心植球,板子刷锡膏,上加热台焊原厂工艺

网友:
核心植球,板子刷锡膏

网友:
别人是化繁为简。你是化简为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