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pro 电源板adp-450af主电容裂开

楼主(2024-12-03):
第一次见到主电容裂开的电源板

网友:
完全看不清楚

网友A:
你遇得少,我见得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遇得少,我见得多啦。

主电容怎么会裂开的?

网友A:
有些是产品质量差,有些是长期在高温运行、有些是在高电压下长期运行,有些是换下来长期不使用,自然损坏。

网友:
主电容换上了,pfc 330v,ncp1631g two phase pf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产品质量差,有些是长期在高温运行、有些是在高电压下长期运行,有些是换下来长期不使用,自然损坏。

imac的电源板很少有元器件质量问题的1排除 2有温控探头和otp保护的 电容都是105度电容 2也排除 3imac的电源板主电容标称450v,到600v也不会炸开 ,pfc主芯片也有ovp过压保护,也不太可能长期在600v+ ,长期不用的电源板也从来没有见过主电容裂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ac的电源板很少有元器件质量问题的1排除 2有温控探头和otp保护的 电容都是105度电容 2也排除 3imac的电 ...

不相信就别问什么原因会爆裂!

你见到过的还少,几十年来我见多啦,那是我多年得来的经验,不相信也无法强迫你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