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A1370 哪个是bios,帮忙标下,祝大佬们日进斗金。

楼主(2024-12-04):
老机器升级系统,百度里面下的,结果升级上10.11联网以后,被锁了PIN码开机需要

看人家视频,可以用编程器改掉密码。

网友A:
图片拍清楚一些嘛,或者下载一个图纸看一看,这个就很入门的就不要靠别人了

网友B:
应该是这个,你拍的太模糊了,看不清还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你拍的太模糊了,看不清还头晕

谢谢大佬,手机还是mate30有点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你拍的太模糊了,看不清还头晕

单独的拍一个,比较清楚,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清楚一些嘛,或者下载一个图纸看一看,这个就很入门的就不要靠别人了

咱这不是没有维修水平吗,就这样瞎搞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拍一个,比较清楚,对的吧?

是这个了,如果你没专用编程器就用ch431能读。注意芯片电压,你拆前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然后用这电压读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了,如果你没专用编程器就用ch431能读。注意芯片电压,你拆前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然后用这电压读取。

成功了,祝大佬生意兴隆

还好有转接座,开机发现进系统居然还有PIN,一想原来,系统也被锁PIN现在在线恢复系统。
那些百度里面放可以远程加密系统的人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功了,祝大佬生意兴隆

还好有转接座,开机发现进系统居然还有PIN,一想原来,系统也被锁PIN现在在线恢 ...

网友:
那颗FLASH那么壮

网友:
兄弟,这基础不够扎实啊。Bios芯片25开头的,这不很常见吗?

网友D:
兄弟 你需要报个远程课了

网友:
对 就这个芯片

网友:
跟一般 笔记本一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需要报个远程课了

他的主页问bios从三月问到十二月,估计他是业余爱好吧

网友:
a1370,二代或者三代,还装什么win10  11!

能装个7就不错了.

网友:
图一那个大8脚芯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