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ITRO 5游戏笔记本经典故障,差点以为CPU坏了。

楼主(2024-12-04):
板号:LA-L181P,机器比较新,11代的机器,到手通电能跑码,电流最后定到1.3A左右不动了,大写切换没反应,先上三板斧,电压正常,显卡电压也正常,于是就找了个BIOS刷了,故障一模一样,于是就示波器开始打波,以为没过显卡,结果打波测试没有读显卡BIOS,说明还没到这一步,机器没明显烧坏的地方,CPU供电也没烧,想想CPU坏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用示波器测试供电波型,问题来了,核心4相供电,PLH2这相没波,于是就换了一个302045,结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复合管的问题,那就得查信号了,开启正常,PWM1到PUH2 1脚有波,明显了,问题在芯片外围,测试到3脚,5V没有,测得PRH2开路?这么小的电阻没短路一般不烧开的,3脚外围简单,只有一个PCH20,短路了,到外维修结束,装机亮机了,这个小问题如果没示波器还容易修不好,走了一圈,修机还是得仔细哦。

网友A:
忘了说一下,这个PCH20还不能直接不装,不装会CPU供电保护,不知是个啥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一下,这个PCH20还不能直接不装,不装会CPU供电保护,不知是个啥原理

PCH20看图纸就只是滤波作用,,你应该是拆错电容了 误以为是pch20我猜你可能拆掉的是pch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20看图纸就只是滤波作用,,你应该是拆错电容了 误以为是pch20我猜你可能拆掉的是pch21

不会拆错的

网友:
图纸看PCH20就是滤波做用

网友C:
兄台 是哪儿的?我前天也刚修这个机器  第一副 CPU供电复合MOS 被击穿!

网友:
有时候机器就是这么怪,缺相还可能定开机画面…但是有时候维修发现CPU供电或者显卡供电烧了一相也经常拆掉一相,它也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分亨下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老兄文采不错,差点就看懂了

网友:
ACER NITRO 5 LA-L181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台 是哪儿的?我前天也刚修这个机器  第一副 CPU供电复合MOS 被击穿!

这个复合管击穿了可能CPU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复合管击穿了可能CPU还是好的

我运气不好  把芯片吗换了  上电1.2 不动了

网友D:
老兄请教下怎么判断没读显卡bios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以后能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请教下怎么判断没读显卡bios

用示波器打波啊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真像u坏了

网友:
打个啵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掉一项。这情况一般不会想到。这个现象时。

网友:
太像U的问题了,楼主心细啊

网友:
你们都是用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我也想买一个,有没有大神 推荐一下。

网友:
牛,差不多的都会认为是CPU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多学习,希望能进步!

网友:
经验加细心,手工好

网友:
没有示波器真的不好修,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啊,缺相没示波器修不出来,用万用表测得有经验才能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帮你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