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LA-7981P 开机几十秒掉电

楼主(2024-12-04):
联想G480 LA-7981P 开机几十秒掉电

1.目测板有进水,处理好后,全板打值无短路现像。

2.插电电流上到1.0左右掉电到待机0.005后到000.

3.用万用表测试电压:+3VLP +EC_VCCA  +3VALW  +5VALW
3 5V 1.05  1.5 1.8 CPU供电等都正常,
4.测信号: ACIN POWOK APOWOK SYS_POWOK RSMRST# LID EC_PWROK BAT_LOW PCH_RTCRST# PCH_SRTCRST# SM_INTRUDER# PCH_INTVRMEN NOVO# ACOFF PCH_PWR_EN PBTN_OUT# EC_ON ON/OFF SUSP# SUSCLK MAINPWON PROCHOT  BATT_TEMP PCH_PWROK PM_SLP_S5# PM_SLP_S4#
PM_SLP_S3#
PLT_RST#
基本都正常.
5.用示波测试掉电波形如下:
6.刷U5 BIOS 依旧。
7.检测温控电路:H_PROCHOT#
掉电前测试过PU201并未动作过,PQ201发出过高电平控制信号(也断开试过),也检测过EC 那边的Q37也是同样如此,也断开试过还是不行。

8. 在CPU 上面加个散热器,试机能坚持3分钟,应该是已经可心了,因为没有原装风扇。

最后,附图纸 BIOS

纯净_LA-7981P Q32 OK.rar

LA-7981P REV 1.0 U5 合成 OK .BIN

LA-7981P Q16 OK.ROM

LA-7981P Q32 OK.ROM

la-7981p_U5.ROM

LA-7981P REV 1.0 U5 合成 OK .BIN

LA-7981P NB bios原机备份 U5位置 验证好的.BIN

网友:
技术聊得,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补充波形3:取掉CPU临时散热器很快就掉电了:

网友:
补充波形3:SVID DATA可以测到波形,SVID CLK 只有电压测不到波形有点不正常。

网友:
VR_SVID_CLK 测到了

网友:
感谢分享,资料真全,用心了

网友:
Prochot的级别只能触发cpu进入lpm模式,没有权限让pch进入S5状态,能把机器拉到S5状态的是thermtrip所以检测prochot没意义

网友:
所以最后是裸板试机没加散热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这故障描述的也太全面了

网友: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以前无意看到过,但是找了好久,估计被删帖了,终于看到了版主发的内容,果断又研究了一遍!

网友:
老师,能不能把你的示波器牌子说一下啊  我想买一个

网友:
这个估计得看手册,太难了

网友A:
看点位图 需要什么软件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点位图 需要什么软件  多谢

有很多哦,不一定通用,不同厂家不一样

网友:
这维修故障描述的很认真,我详细的看一下

网友:
那么老的机器,楼主还花大力气修它发帖🙂

网友B:
这款电源用着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电源用着怎么样?

可以,目前正常,之前有一个有些问题处理了

网友:
遇到这种老板子 直接换

网友C:
抓那么多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那么多图。。。。。。。。。。。。

费了不少时间,主要是点位,眼睛都看瞎了

网友:
所以是什么问题,是没加散热器问题么

网友:
学习学习 也在接触这卡

网友(2025-01-03):
到最后也没有看明白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