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150a打印两边出现整齐的皱纹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4-12-04):
打印颜色淡先不管他,因为我黑色没啥粉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皱纸,我拆开定影看了,橡胶辊表面有深刻皱纹,加热辊表面目测无异常,我就换了橡胶辊,也清理了积碳,结果装回去打印还是这样皱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纸张潮湿?

网友:
换原装组件

网友:
定影油干了,造成定影膜不转或不畅,就会出现皱纸,甚至卡纸。

网友:
建议更换定影组件。

网友:
以上回答全错

网友:
你说楼上全错,那你认为是什么地方故障呢

网友:
卡纸大法排除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