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写报废HP坏一堆芯片维修

楼主(2024-12-04):
拿到机器看了上面写了个报废, 一看就不是善茬,先大概量了一下,5V短路内存供电击穿为短路的状态,CPU几乎是确定挂B了,CPU供电芯片还被换为了81205,这个主板应该是81215才对,先拆CPU,烧5V,烧出来一堆的芯片, 买芯片划不来搞得料板修的,供电先搞定后面在装CPU, OK,搞定来个亮机图片

网友:
其实差不多就是报废了 全部弄下来不少钱 还要考虑到稳定性

网友:
这种是越修越烦

网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后全部搞成分体式,一个硬件一块板,换板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