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无Internet”且连不上网

楼主(2024-12-04):
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突然连不上热点了(因为寝室里没有网,所以一直用的都是手机热点),但是明明前天晚上还是正常能连上的。
也不能说是连不上网。情况是电脑能连上WiFi,也可以接入有线,但是WiF或者有线网络的下面会显示“无Internet,安全”,有时显示的是“已连接,无Internet”。浏览器中是打不开网页的,不能正常使用网络,和没联网的状态差不多。具体情况也可以看下面这个照片:

网友:
有碰到过一个客人,连自己手机的热点连不上(跟你这个提示一样),然后连别人手机的热点都可以,后来发现是他在电脑的设置里把自己手机的热点给屏蔽掉了,所以你试试连别人的手机热点看看能不能用。
先试着排除软件,再看硬件。

网友:
好像是WiFi模块问题哦,我碰到好几台了,换了模块就好,我还碰到自己家的WiFi收不到,只能搜索到别人家,奇怪的很

网友:
排除无线dns设置 先换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