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30S重启不进系统

楼主(2024-12-04):
荣耀30S插充电器或者按开机键亮LOGO,然后过一会就重启不进系统,重做了CPU还是一样,CPU做了两遍了,也重做了字库还是这样,检查电池检测脚有一个是连接测试点的OL值,另外三个都有值但图纸上没有标不确定阻值对不对。检测电源一圈电感都焊得很牢靠,电容阻值也正常。不知道还能检测哪里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定第一屏还是第二屏,重启还是关机。能不能进re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