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上不加电,场管短路,换了再加点还烧

楼主(2024-12-04):
这个场馆导致短路,拆掉换一个就不短了,再装到电脑上开机还是烧,这是哪里的问题给造成的呀
显卡
电脑
问题

网友:
可能协控芯片有问题 还有测下上管g级到协控的0欧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g级的阻值和其他几路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整套换,上下管和协控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有关电路的元器件有问题,最好都换了

网友:
是的,看到别的大神都是一路换

网友:
支持楼上大神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