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70S公版涡轮卡风扇失控

楼主(2024-12-04):
客户自己改3风扇散热,用4PIN一转二的线,线序接错,风扇不转,收到后测量发现4PIN风扇座子J9第3脚TACH对地阻值只有10欧。看图纸第3脚 GPIO13_FAN_TACH_A 直接进GPU了。量了第2风扇J10座子的4PIN引脚是正常的,J10位补了一个4PIN座子,通电后风扇狂转,GPU-Z检测不到风扇转数。
请教下各位大师有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
应该是电阻阻值变了吧,查一下相连的电阻值对不对。

网友A:
核心没逝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没逝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是的,运气不错。正常用没有问题,加了条降压线,风扇没有那么响了。目前也没有好办法了

网友:
显卡内部出问题了

网友:
核心差点挂了

,外挂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