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_LID_OUT#信号问题

楼主(2024-12-04):
联想G480 LA-7981P  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所有电压都已经产生。
这个EC_LID_OUT#是EC发送给桥的信号,但休眠开关LID_SW#是磁性开关送给EC的休眠信号,图纸中打@应该是没有安装的意思。
这个板进水,问题是上电后电流到0.8--0.9-1.0左右掉电,温控电路检查并断开试过问题依旧。
BIOS刷过多个还是不行。
SLP_3#  SLP_S4# SLP5#都是同时掉,包括这个EC_LID_OUT#也是同时掉,想请教一下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控制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