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9000x板载内存问题

楼主(2024-12-05):
有哪位大佬修过这个板子,如何改动电阻屏蔽板载内存啊!目前板载内存不过,电流1.3a想把板载内存屏蔽外挂内存,有哪位大神知道,可有偿,下面是板的图纸和内存识别电阻的配置电路图

网友A:
把内存配置电阻全拉高试试

网友:
先把u重做一遍

网友:
你这不是R9000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配置电阻全拉高试试

多谢指导,我试一下

网友:
已经从做过并且换了2个保上机的CPU已经排除CPU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配置电阻全拉高试试

大佬,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弄点积分刷BIOS

网友:
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你上传个整机图纸

网友:
等待大神解决,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论坛里有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工具,可以试一下

网友:
在Bios里屏蔽就可以

网友:
我屏蔽过了,还是不行,板载内存重置了电流跑到0.9a就是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工具,可以试一下

试过了,目前这个本子电流跑到0.9就不动了

网友C:
拆掉板载内存,用外置内存,然后用阻值卡排除内存槽

网友D:
原机配置id是多少? 有没有外置内存?外置的品牌容量 跟板载的容量说一下。然后提供一下原机的配置id或者哪些电阻装了哪些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板载内存,用外置内存,然后用阻值卡排除内存槽

好的,我试试,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配置id是多少? 有没有外置内存?外置的品牌容量 跟板载的容量说一下。然后提供一下原机的配置id或者哪些电阻装了哪些没装

原机配置ID是表中的16g从上数第二个,1.0.0.0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配置id是多少? 有没有外置内存?外置的品牌容量 跟板载的容量说一下。然后提供一下原机的配置id或者哪些电阻装了哪些没装

1.0.0.0这些都有装,1个接3.3v供电,其余全部电阻下拉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配置id是多少? 有没有外置内存?外置的品牌容量 跟板载的容量说一下。然后提供一下原机的配置id或者哪 ...

原机是配置电阻不要动  你看看原机的 R429和R430装着哪个  然后把两个对调了试试  不行的话 把R427 和R428也改下  ID5 ID4  00 01 10 11 这四种组合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配置id是多少? 有没有外置内存?外置的品牌容量 跟板载的容量说一下。然后提供一下原机的配置id或者哪 ...

应该是只改ID4就行

网友:
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板载内存,用外置内存,然后用阻值卡排除内存槽

我试了一下,单插内存拆掉板载内存后没有内存复位也没有SM总线波形

网友D:
你原机时高就改低  是低就改高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了  ID4时改显卡的 你改ID5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原机时高就改低  是低就改高

不好意思  看错了  ID4时改显卡的 你改ID5  和ID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看错了  ID4时改显卡的 你改ID5  和ID6

怎么改,是置高还是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是置高还是拉低

你试试啊  总共才4种组合 我都不知道你原机是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啊  总共才4种组合 我都不知道你原机是高是低

我没有改动ID5和ID6这两个才是改屏蔽板载内存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啊  总共才4种组合 我都不知道你原机是高是低

我改的是ID0,ID1,ID2,ID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啊  总共才4种组合 我都不知道你原机是高是低

ID0是高电平,其余全是低电平,尝试过全部拉高也不行,也尝试过全部去掉也不行 难道我改错了

网友:
好像要改几颗电阻。或者刷bios

网友:
都是板载了 越来越难搞了 还灌胶

网友:
bios中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看看内存配置电阻,,,,,,,,,,,,

网友:
遇到过 放弃了 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