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 H110 无法进dos

楼主(2024-12-05):
新人,对刷bios不了解,买了这个板子回来,想刷个魔改的bios支持8、9代cpu,按教程,先用rufus制作了U盘引导的Dos,然后把bios文件都放到根目录,接着短接了主板上的JME1插针,然后开机按F11,选从U盘启动,但是之后显示器就没有信号源了,就一直显示 无信号接入,但是主板风扇是在转的,按ctrl+alt+del就会重启,请问问题出在哪儿,主板bios内容比较少,没什么可选的。

网友:
自己结贴,解决方法是用hdmi再接一个显示器,点击U盘后,实际上dos界面会显示在另一个显示器上,就是这么神奇,刷完后,bios就是工程模式,多了很多可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