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维修师傅帮忙看一下。这个型号

楼主(2024-12-05):
哪位维修师傅帮忙看一下。这个型号的主板这两个地方是缺件吧。缺好像是电阻吧。但是,我不知道是啥型号。希望哪位师傅帮忙留言。

网友A:
点位图我看了一下,那几个掉的是电容,是没有影响的,上面那个电阻位的那个本来就是空的,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我看了一下,那几个掉的是电容,是没有影响的,上面那个电阻位的那个本来就是空的,不用管。

感谢回答。据描述是拆主板换硬盘。上机黑屏开不开机了。现在他只能绿线短接。在短bios两针。才能开机。然后运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我看了一下,那几个掉的是电容,是没有影响的,上面那个电阻位的那个本来就是空的,不用管。

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