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gen6图纸中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2-05):
哪位大哥知道讲解一下 本人 新手    第一个3.3v转换成3.3v   第二个19v转换5v吗? 但我没看懂怎么转的

网友A:
pwr_dcbatouut_5v是5V电压芯片主供电

网友B:
第二个19v转换5v吗? 肯定不是只是通过接点改个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_dcbatouut_5v是5V电压芯片主供电

pwr_dcbatouut_5v   我测是15v电池的电压  是应该5v吗还是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19v转换5v吗? 肯定不是只是通过接点改个名

对 第二个  pwr_dcbatouut_5v   我测是15v电池的电压  是应该5v吗还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第二个  pwr_dcbatouut_5v   我测是15v电池的电压  是应该5v吗还是15v?

公共点电压

网友:
不就是节点换了个名字么,电压还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