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FA507不装后盖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4-12-05):
发现FA507,不装后盖不触发,是什么原理呢,也没看到后盖顶到开关之类的。还有发现拔了左边小板的线,不装后盖也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小板有霍尔吗 有的话可能是他的问题  或者这个小板有短路

网友:
用右手的拇指,堵住这里有惊喜

网友:
等待大神解决,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小板上有霍尔器件

网友:
光感而已。。。。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是有光感的 拆开后盖就自行断电了  不想用它个功能用黑色胶布粘下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大家给力

徐昌辉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光敏三极管

网友:
能开机就是好事

网友:
我感觉是光感的什么东西, 用胶带粘住那个 就能开机

网友:
我新手没见过这种机器,请问大佬,裸板能触发吗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台这个机器一模一样的进水机 ,,,800块钱回收的, 进水处理好后,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装上小板就不通电,研究了半天搞不懂,, 目前机器太新小板也没得订, 后来只能把USB的传输线留出来, 别的线全部断开,就好了,, 现在看楼层大神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光感元器件在作怪

网友:
现在华硕新机器都有光感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插上这个小板不开机,拔掉小板就开机

网友:
维修的时候 把霍尔盖住 就行了

网友:
之前这个我还以为拆个机器不开机了

网友:
这个不采用那种太拉胯的老式传感器了。直接一个光元件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下说的那里是感应的 华硕喜欢搞这种鸡肋的东西用处不大

网友:
霍尔光敏.

网友:
天选系列从四开始就有这类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