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337 背光芯片LP8548的BKLT_SD信号导致无背光

楼主(2024-12-06):
机型:Apple MacBook Pro A2337。
主板型号:820-02016-A
故障:主板多处进水
清理完后
检测:通电开机,有声音,键盘大小写灯亮。

如图, 测量QP800没有输出。UP800的Pin11信号BKLT_SD为高电平,导致QP800不导通。

UP800 背光芯片型号为LP8548

5脚和18脚分别都有5V ,17脚开启信号无。

RP842两端无信号,开启信号是由主电源芯片U8100提供

到这个芯片就不会查了,有大神能给指导一下吗

网友:
发现主题打错了  苹果A2337 背光芯片LP8548的BKLT_SD信号导致无背光

网友:
主题已修改,主要查背光芯片三要素,还需特别注意进液容易板层走线容易断线。

网友:
不发出开启, 直接给它一个开启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