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华硕P8H61-M LX改nvme的bios

楼主(2024-12-06):
华硕P8H61-M LX主板,M LX后面不带任何后缀,这个BIOS支持22nm,已改,支持nvme做系统盘,实际刷过的,可以nvme引导。不能直接软刷也不能在主板BIOS里面用U盘刷,如果没有编程器,自己百度怎么绕过华硕检测认证软刷。

P8H61-M-LX-ASUS-4404.ROM

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2025-02-28):
感谢分享,已成功刷机,一次性点亮,还得是插拨的芯片好刷,搞那联想的刷十个文件有8个不能亮机,有两个第一次能亮机一保存BIOS设置又不亮了。拆拆焊焊十几二十次,不搞了,放弃了果然换板子,还是华硕亲和力强。老机上M2接口的固态办办公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