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运气捡漏一台老师傅修过的二修神舟 板号NH50ED

楼主(2024-12-06):
板号:NH50ED
故障表现:显卡异常
因为这台机子到我手上的时候是已经完全拆解的,所以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对机子进行完全的测试,
据同事给的故障描述,风扇狂转,进系统过一会儿自动关机,所以问题锁定在显卡部分
观察全板,上家老师傅维修痕迹也确实围绕显卡进行,显卡主控及某一路协控均有焊油痕迹,显卡核心供电
滤波大电容均由330更换为470,此外种种维修痕迹更不一一列表
老师傅手艺很好,焊点饱满,元器件焊接规整
图没有,大家看图纸下饭算了
中间测量显卡各电压不必多说,基操,最后观察维修痕迹发现有一颗电阻有换过的痕迹,但在它的正上方的
标注却是D13,该板无点位图,依据原理图测量相连点位,证明原件确实是一颗二极管而非0欧电阻,直连会导致
芯片这边影响显卡的pg信号导致显卡时钟请求异常

原件是肖特基二极管,非高频信号工作下与普通二极管无异,料板上拆了一颗,进系统测试已正常
整体维修时间一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在自己吓自己,觉得上家老师傅手艺这么好,总不至于让我捡漏
加之显卡烫的一批,就想着查到最后显卡坏的,浪费时间,心理就有些抗拒,维修真得静下心来才行,
还有就是非必要最好不要改原电路,尤其是时序相关的

网友:
耐下心来 挺好的。。。。

网友:
过来看看。。。

徐昌辉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后续:捡漏确实没那么好捡漏啊,甜甜圈跑了一下午没问题,第二天播放视频放到下午黑屏,再测试发现启动经常认不到显卡
拆机测量,认不到显卡的情况下,显卡主供电无电压,主控en信号不正常,有时2.2,正常时3.3就可以认到,有时甚至只有0.4,阻抗也正常,排除其他条件拉低en信号,猜测上拉电阻变质,但无点位图,找了一圈没找到,不得已将cpu主控en拉了过来,反正时序差不多,就此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