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找一个师傅修神舟tx9

楼主(2024-12-06):
找一个师傅修神舟tx9,检测站说是南桥坏了,也有芯片坏的,价格美丽的联系我哦

网友A:
今天有个客户给我打电话,问我电脑南桥坏了维修要多少,我问他确认只有南桥损坏对吧,他说是的;
我给他报价500
不过还有好多我没问:
第一一般南桥损坏基本电源1.05v或者3.3.v短路的多,说不定还有其他损坏
第二、他应该去其他地方检测或者维修了,不确定二次维修会不会扩大故障
第三、综上所述,报价会报的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客户给我打电话,问我电脑南桥坏了维修要多少,我问他确认只有南桥损坏对吧,他说是的;
我给他报 ...

这种桥直接客户500差不多吧,商家我都收400

网友:
楼主是不是寄去交换了,一般说检测站的都是这些骗子采用的词,如果寄过交换的那不用修了,显卡桥显存都掉包了,本人给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