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更换CPU后,bios的问题

楼主(2024-12-06):
有一个工控主板,原有CPU是j1800,之后找人BGA重新换了个J2900,现在开机正常点亮,WINPE、LINUX系统都可正常进入。
但是,无论WINDDOWS还是LINUX 还是进BIOS本身,只要是重启或者关机,再次开机的时候就不亮机了,必须拔电源登上10秒以后才能点亮
比如什么存储设备都没插,进了bios,什么也没调,直接保存重启,之后就不亮机,但是风扇转,也有电流波动,这是长按开关,反复操作2次可以亮机,或者直接拔电源,等待10秒以上也可以亮机。

这种情况哪位大佬能给解决下,BGA换CPU,他应该是BIOS拿下来了,之后改过BIOS的,我看他发过的视频,和我类似的BGA换CPU,都要改BIOS,要不然自检开机很慢。我怀疑他是改的哪里不对
有没有人能处理的,付费!

网友A:
可能与ME有关,找个原始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ME有关,找个原始的试一下

找到了个原始的, 还有一个是他给我换CPU前辈分的, 用fpt刷吗? 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
用fpt  -d 备份 和-f刷入  都提示这个
error 39 pch is not supported     ,error 620 unknown hardware platfrom

网友A:
原始的ME不是备份的,是没有配置过的ME,你在论坛上搜一下,下载后用相近版本的替换原来的,多试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ME不是备份的,是没有配置过的ME,你在论坛上搜一下,下载后用相近版本的替换原来的,多试几个

就是没找到相近的,也不会刷, 能不能付费教教?

网友:
有没有人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