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发三个超级简单的维修实例

楼主(2024-12-06):
第一台,客户描述主要故障是偶尔能开机(这个故障能开机就怪事了,看后面分析),看了一下散热器的螺丝防拆贴都没动的,不管这么多,先看下开机电流
根据经验,这个电流应该不过内存。直接拆了散热器,板号为PH6AXXXV1.0。

图纸,简单打了一下CPU 周边电感的阻值,发现这里短路了

没图纸怎么确定是哪个短路了?根据DDR5 内存的参考点位和板子 的实际线路走向。

这个就是内存5V 短路了,还好这个电压没去CPU.
客户要求要清理液金,直接把主板拆出来,清理液金,把短路排除了(故障太简单了,我就不说原因了)。

第二个主板,板号如图

这个板子不装CPU ,按开机键的电流等于没反应,这个主板一定要装CPU 的,装了CPU ,开机后,电流在0.12和0.15 之间。直接找到故障点。

参考图纸

这个故障大部份人都会觉得的是2M 电阻坏了,当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结果绕了一个好大的弯。原本几分钟的活,我一共修了三个多小时。最后确定是芯片2979A虚焊导致的。也就MP2979A电路不正常,MP2979A芯片可以拉低这个检测引脚。

下一台,也是捡漏机子,进水机,别人修过
板号就不记得了
修过的地方有三处

接个电源,按下开机键后,发现5V 都没有。

直接把这个芯片重新焊接过。开机增加了0.01 的电流,DD_ON 正常开启。然后查到U17这里,发现上家把这个与门电路拆了。

所与门电路装上,然后开机,就有0.08 的电流了。然后发现CPU 的关键电压没有,然后就查到了这里,发现2979A 的47 脚电阻腐蚀了。

换好电阻,做好绝缘。

开机简单测试一下

这段时间,笔记本电脑维修没有碰到疑难杂症,所以选三个最简单的维修实例。

网友:
师傅技术牛逼

网友:
秒杀全国百分之九十的电脑

网友:
经验所以简单

网友(2025-01-18):
有点功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