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存灯,偶尔能亮

楼主(2024-12-06):
修到一张am4主板,开始是内存mos管坏了没电压。我把上下管和控制芯片一套全换。能点亮使用也没问题,刷了一个bios后点不亮了,u是1600。但是反复关机偶尔亮了一次。后面再也不亮了。既然亮过说明bios没问题吧。测了一下波

反两个电容和电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还应该刷BIOS,看你说明好像是刷BIOS才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应该刷BIOS,看你说明好像是刷BIOS才不好用的。

刷回去也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