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中疏忽大意造成的烧电源

楼主(2024-12-06):
近日浏览论坛中的帖子,主板会不会引起烧电源?我说会!下面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前几天修一块联想M3a780m主板,是AM3平台的,开机不跑码,测量开机各电压基本正常,在论坛中找到AM3开机时序图(如下图),逐步测试,最后测试出南桥发出的A_rst信号电压为零,此电压正常应该是3.3v左右的高电平,检测到此因为有事没做进一步检测。
   第二天,想做进一步检测,插上诊断卡(在插诊断卡的时候正好来人了,一抬头可能诊断卡是斜着插上的,这是事后分析,当时没在意),和来人说着话上电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当时也没在意。等人走了再测试,坏了,主板不触发了。
   换了一个电源,测量主板待机电源正常,上电,用手摸主板下侧有高温,还没来得及断电,自动关机了。坏了,难道主板烧了?
   冷静下来分析后,先测电源,待机5V正常绿线也有5v,短路绿线和地线电源没反应,两个电源都一样。这是主板短路把电源烧了!哎...
   先找主板短路地方吧,测各主要电源mos管D极,没有发现,再测ATX插座,12V 5V 3.3V对地都正常,测到14脚蓝线(-12V)发现对地电阻很小,只有几欧,就是它了!
   在万能的论坛上找到电路图后,发现-12v主要是给串口芯片提供电平,通过一个1n4148二极管到了串口芯片ST75185的10脚,此外,还为PCI插槽供电,接到了PCI插槽的B1脚。
   仔细查看PCI插槽发现最后两个相对的插片变形靠在一起(B1和A1,A1是rst引脚直接接地),用镊子小心校正后,短路现象消失。
   先把主板放一边,两个电源全烧了,修吧.... 经检测,两个电源都是-12V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更换后均已修复。(详见下方手绘图)
   再修主板吧,A_rst复位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经过两个电阻r363和r359更改为PCIPCIE_RST_GFX和PCIE_RST 测量电阻两端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判断为南桥没有发出此信号。
   再次分析上电时序,能检测到Powergood信号能检测到且正常,后面还有LDT_STP#和LDT_RST#两个信号,但是这两个信号没有外接测试点无法判断是否正常,维修陷入困境...
   后来再次测量r359电阻电压时,无意中压到了电路板的右下角南桥附近,开机居然跑码了,A_rst电压升到了3.3V。后经反复测试判断为南桥虚焊,由于板子价值太低,用
记号笔写明故障放入废板箱。
   总结:本人现年52岁,从事维修行业30年,前十年主要是家电维修,后来从事电脑销售及维修,从未达到芯片级,就是主板坏了直接更换,手头有几十块坏主板,一个月前,自用电脑关机不断电,网上寻找资料发现了本论坛,通过查资料判断可能IO芯片问题,网购更换后修复。
   兴趣使然,便找出来一些旧主板尝试维修,喜欢分析及排查故障的过程,其实从利益角度看来,是不值的。
   本次维修虽然最后未成功修复,但是找到了故障原因及故障点,其实也算成功,至少为以后得维修积累了经验。
   本例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造成的,幸好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最后提醒大家:主板维修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以免酿成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是无价的,非常感谢。

网友A:
上次修主板翻出一张许久未用的显卡,插上主板试机,主板一上电电源直接炸了,还好主板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主板翻出一张许久未用的显卡,插上主板试机,主板一上电电源直接炸了,还好主板没事

那应该是显卡单独供电的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