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掠夺者擎NEO PHN16-71烧坏一堆芯片维修

楼主(2024-12-06):
acer掠夺者擎NEO PHN16-71板号DAZGRMB2AC0 REVC,到手上就是3/5V板层烧坏了, 这里烧坏一般都要坏很多的芯片的,先挖坑补焊盘慢慢搞吧,挖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在烧鸡把所有坏的芯片找出来,一大堆头疼 找出来之后就补焊盘吧, 补好供电正常,桥也坏了换桥,搞定亮机再测测看有其他问题不

网友:
不容易啊 这种都不敢弄 怕赔了

网友(2025-02-11):
这样的要收多少钱?才划算,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烧一大片的确实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