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收的一个台电平板不开机

楼主(2024-12-06):
在闲鱼收的一个台电平板说是长时间没用了,不开机,收到货后充了好长时间的电还是不开机,个个嗯纽没反应

网友A:
请各位大神支支招咋让他刷机还是啥的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大神支支招咋让他刷机还是啥的能用

先拆了看看里面有没有电路板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拆了看看里面有没有电路板再说

老哥这老货有办法弄复活吗,电话联系附近师傅说的需要300多才能修好你看看是不是台电通病

网友C:
发给我只要100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给我只要100修好

主要是我想自己弄,学习前辈技巧思路,以后他还坏了,我自也能弄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老货有办法弄复活吗,电话联系附近师傅说的需要300多才能修好你看看是不是台电通病

300多他是帮你换个真正的台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0多他是帮你换个真正的台电

二手100我就能买来台电所以我就是学习修修他,能活更好,修不好就在网上买配件变显示器

网友:
希望老哥修平板或者手机的大神们指条明路方向

网友:
这破平板退路我都想好了实在用不了给修手机的玩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手100我就能买来台电所以我就是学习修修他,能活更好,修不好就在网上买配件变显示器

看电池有没有电,量一下开关脚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有没有电,量一下开关脚有没有电。

稍后我看看量一量看看行不行电压

网友:
楼主真的太厉害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