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 m281fdw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12-06):
惠普m281fdw打印机打印出来怪怪的,感觉黑色正常,其他颜色都不正常!4个硒鼓都是新的,问题会在哪点呢?请教师傅们了

网友:
粉的质量不行,换好一些的粉!

网友:
三个彩色好像就没有成像

网友:
检查看看转印带离合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dc 高压接触点.还有dc到主板那个短线看下

网友:
其他颜色不出,更换DC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