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97-D3H掉电容,bios不保存

楼主(2024-12-06):
大大们,我有一个技嘉H97-D3H,bios设置内容不保存,电池换过,没用。最后通过对比,发现这里(电池旁边)掉了一个电容(可能),请问这里是多大的电容啊!

我看有两个电容位置吧,但是别人的图都只有一个电容,我的两个位置全部没有电容了!

急急急,请问是多大的电容啊!

网友:
没有就没有吧,不会修就找个店修一下

网友:
随便找个大小一样的电容焊上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没关系的,不放心找大小一样的上上去

网友:
掉了电容应当不是不保存BIOS的原因,查一下Cmos电路其它件,也有可能与南桥有关

网友:
VBAT电压低,没有电容不影响。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保存和掉电容没多大关系

网友:
换了好多个新电池,一开始可以保存,断开220后,放几分钟就不保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rtc电路问题,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那个位置掉电容没影响吧,是不是RTC电路漏电

网友:
电阻什么电容,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二极管的N极不就好了吗?1k电阻秒杀了

网友:
感觉不是掉电容,那掉的是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