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焊台温度的问题

楼主(2024-12-06):
AMD的老主板AM3+的那种,970,990芯片组上层温度用多少合适啊,我感觉他这个桥的电路板有点薄啊,我用的210度直接就变形了。

网友A:
要100度烤一下除湿,否则容易鼓包,那个芯片非常扎实,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100度烤一下除湿,否则容易鼓包,那个芯片非常扎实,不容易坏。

已经用烘干箱除过湿了,但还是出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啊,机器不同,温度也可能差个一二十度,起步一百多度,高的用220度左右,时间长短也不同。个人感觉还是工多手熟。

网友:
主板区别大,杂牌,代加工的都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