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P-D3

楼主(2024-12-06):
技嘉z87P-D3之前不跑码bios芯片换过刷过之后跑1519,bios芯片换的型号后辍几个数字不一样,之前好像是25L6406E还是什么现在换成25L6473F有点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1519应该是不过内存,内存系统总线一个电压3.3正常,一个1V左右 应该是不正常,但偶尔有几次跑码正常能进系统,但等会又重启,请教大家到底是什么元件不良 ,红圈电压1V左右,如果跑码正常了进系统了会2V多

网友A:
PT信号检测三极管换了试试看,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建议找回原型号的BIOS芯片,再刷BIOS试下,因为这个主板跑码15 是BIOS问题,还有这主板是2个BIOS芯片,2个芯片都要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回原型号的BIOS芯片,再刷BIOS试下,因为这个主板跑码15 是BIOS问题,还有这主板是2个BIOS芯片,2个 ...

都刷了,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卡这个15屏幕点不亮,bios两个都刷了就是型号不是原来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信号检测三极管换了试试看,应该是这个问题

请问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刷了,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卡这个15屏幕点不亮,bios两个都刷了就是型号不是原来那个

拆掉U7和U10看下能否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U7和U10看下能否点亮。

数模转换芯片吗,我之前怀疑是U7问题,后来换了一个还是这样,你的意思是两个都拆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