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专用芯片EC MEC1633L-AUE-GP刷程序接线方法

楼主(2024-12-06):
联想专用芯片EC  MEC1633L-AUE-GP刷程序接线方法

联想 X1 13268-1

明天试一下,有知道的说一下细节。

网友:
此板故障是待机不正常也不能触发上电,查3 5VL 正常,3 5V PWM 电路出来后立马就掉为0,电流也是插电0.005 一秒后掉到000,此时测线性3 5V依然是正常的
用示波器测试如下:
1.待机芯片PG信号未产生。
2.测输出开启对比,发现是开启掉电后输出成线性掉落。
3.初步估计问题可能在联想专用时序控制芯片和EC 或EC程序问题所致。
4.BIOS 已经刷过。

网友:
打值无短路,包括各信号阻值都正常,要么EC 程序坏,要么就是联想专用芯片时序控制器BD4177GS坏。

网友:
M_ON
示波测试的结果是:M_ON比输出先掉,M_ON与SLP_3 4 5# 同时掉。

网友:
这里未装件,不用考虑

网友:
EC程序不对能引起很多故障,所以有条件的先刷了是对的

网友A:
3 5 V PWM信号你怎么知道的出来就变成0V了,是不是带载差了,然后POWER GOOD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真是高手,维修功底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 V PWM信号你怎么知道的出来就变成0V了,是不是带载差了,然后POWER GOOD信号是不是正常

依据:示波器测试结果

网友B:
现在刷程序都被 工厂搞这么复杂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刷程序都被 工厂搞这么复杂 了。

期待你出一些简单点的

网友:
先拜读了,我的编程器估计不支持

网友:
现在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仰望膜拜中,小小白需要不断努力!谢谢分享!

网友C:
买个剪板芯片装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剪板芯片装上就好

现在说的是技术不是钱的事儿,要的是会。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