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K60Pro重启不开机,重植CPU后200GB数据保住了……

楼主(2024-12-07):
红米K60Pro重启不开机,重植CPU后200GB数据保住了

网友:
这个收得4-5张毛爷爷吧?

网友A:
这种cpu有电容的钢网要开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有电容的钢网要开槽吗?

肯定要啊,小米现在都不灌胶电容不去掉肯定要开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啊,小米现在都不灌胶电容不去掉肯定要开槽

点胶不点胶都不影响CPU虚焊,点了胶也是照样虚焊,我倒觉得不点胶才是对用户友好。还有我不明白明明不点胶得CPU,为啥要把人家的底部电容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胶不点胶都不影响CPU虚焊,点了胶也是照样虚焊,我倒觉得不点胶才是对用户友好。还有我不明白明明不点 ...

不打胶没修过?摔一下就掉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打胶没修过?摔一下就掉点

打了胶就不掉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了胶就不掉点一样

可能是我修的少,带胶的没见过芯片掉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