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5 5590通病

楼主(2024-12-07):
今天遇到第二台了,进不了系统,转圈卡死,pe系统也是一样的,换了CPU,修了CPU供电都无效,bios也刷了,求大神给个方向

u1542965 -5 发错版块!

网友A:
假死还是真死,有可能是CPU的问,试试进BIOS关掉一些核

网友:
真死,跟CPU无关,更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南桥坏的几率高些。

网友:
我觉的这个状态就像cpu

网友:
遇到过CPU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

网友:
CPU已经更换2次了,排除了

网友B:
对,Dell 电脑磁盘模式默认是 raid 的,安装系统时是那种就要选对应的。比如原来是 raid,改成 ahci 就会转圈卡死的,可以换个硬盘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C:
看看显卡的供电,时钟

网友:
换硬盘或者调整bios设置

网友D:
硬盘都换过了,U盘启动pe也进不去,BIOS设置没啥用把,默认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显卡的供电,时钟

显卡bios里面可以看到,已经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死还是真死,有可能是CPU的问,试试进BIOS关掉一些核

没用,一个核心也进不去,一样卡死

网友:
我还以为你解决了呢 想进来学习下

网友:
这种问题大概率cpu和内存,也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CPU换过两颗了,BIOS刷了原厂的都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可以等有缘人换上半部份试一下

网友:
坐等楼组解决方案

网友:
cpu供电电压是否稳定?之前老本遇到过卡的时候供电变成0.4了,修供电解决

网友:
外设排除了没有? 最小化试下。

网友:
外设全部排出了,cpu电压正常

网友:
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遇到过,没解决,当时提示无线网卡坏,换了也不行,

网友:
南桥还没换

网友E:
我有台外星人进Pe卡死,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既然你这么说,试试把,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外星人进Pe卡死,换了南桥好的

换南桥试试,还真能这么巧,两台都是南桥坏?明日揭晓答案

网友:
卡死时电流是多大?首先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CPU的几组供电是否都是一致的。

网友:
之前同事这种情况换南桥可以,也是换了2个U不行。楼下现在咋样了

网友:
更换硬盘模式,外设排除一下

网友:
过来围观大佬

网友:
G15 5510  遇到过不装显卡  进不去系统进不去pe

网友:
屏蔽独显试试

网友:
静等楼主汇报结果

网友:
换了,故障一样

网友D:
怎么屏蔽独显,bios关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屏蔽独显,bios关不了

断开启 主供电,拆晶振 拆耦合电容 自己试

网友G:
如果桥是sr40b,sr40e,srkma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桥是sr40b,sr40e,srkma直接更换。

不是桥的问题,换过了

网友:
重置CPU,或者换一个CPU

网友G:
我有个一体机是卡的地方,换bios芯片好了

网友H:
CPU MOS全换了。还有电容

网友I:
换个PE试试,之前一台联想小新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根据经验判定是CPU坏,便宜收回来一直没有CPU换,放了快一年,有料板CPU了,最后进PE又正常了(更换了另一种PE),装系统试机也没问题了

网友:
运行安全模式,看看卡死在哪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 MOS全换了。还有电容

全部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个PE试试,之前一台联想小新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根据经验判定是CPU坏,便宜收回来一直没有CPU换,放 ...

换过好几种了,而且两台机子都一样,不可能是PE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一体机是卡的地方,换bios芯片好了

换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启 主供电,拆晶振 拆耦合电容 自己试

bios里面可以看到认到显卡了

网友:
有些稍微新一点的电脑安装系统还需要同时安装快速引导驱动才能正常进入系统,否则就会蓝屏或者卡死
另外摘掉硬盘,在其他电脑上面安装原盘win11或者win10,在这个电脑上面启动试试。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换了CPU一样,放弃了

网友:
按时序查一篇桥的信号。有没有外设坏的。。声卡,网卡,读卡器。全干一遍。

网友:
触摸板不接看看,最小外设

网友J:
这个机子我也遇到过,相同现象,卡滚动条,但偶尔可以进桌面且使用正常。我换过CPU,南桥换过两颗,故障依旧。BIOS内存那些都不说了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转一圈就会出现蓝色画面 32.768khz <--RTC SMD CRYSTAL 请先更换一下。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子我也遇到过,相同现象,卡滚动条,但偶尔可以进桌面且使用正常。我换过CPU,南桥换过两颗,故障依 ...

我的从来没进入过,100%卡死,两台都一样

网友:
怀疑是板层问题,通病板层问题比较大,可能是某个小信号

网友:
装安装板系统试下啊....

网友:
这有点难搞

网友:
一般CPU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启 主供电,拆晶振 拆耦合电容 自己试

有些机器的BIOS,屏蔽独显后BIOS依然会显示独立显卡存在,注意看电流 如果屏蔽成功点亮的机器电流可以看到明显要低不少。 联想有些机器如果独立显卡有问题就会进不了系统 进PE也会滚动条卡死或蓝屏,所以如果CPU排除了,重点看看显卡这边,可以尝试屏蔽试试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选桥,能亮系统出现卡死,桥的问题最大。

网友:
CPU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原装适配器试过?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K:
会不会是跟有一款雷蛇的笔记本一样的通病。cpu供电IC的问题。用示波器看一下那几组供电的波形。实在不行。几个供电ic全换了

网友:
遇到过,后面启用了Dell的出厂恢复安装,重装系统好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硬盘的工作模式看一下,

网友:
南桥问题,我有一台G3 3500就是换桥就好了

网友:
楼主呢  修好没啊到底[。。。。。。。/quote]

网友:
还以为解决了,进来偷师呢🤭

网友:
有解决的说一声,DELL笔记本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是跟有一款雷蛇的笔记本一样的通病。cpu供电IC的问题。用示波器看一下那几组供电的波形。实在不行。 ...

联想和 宏碁游戏本遇到过   CPU供电IC出问题 进不去系统卡滚动条画面

网友:
有没有后续啊,很好奇到底啥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CPU 都坏了还是一样只能坐等大神公布了

网友:
真是高手,维修功底扎实。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看下晶振,特别是显卡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了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Dell机自检程序过强

网友:
去掉硬盘看能不能进bios,如果能正常进,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水平。不可能是因为硬盘或者硬盘模式。老师傅了。估计肯定有啥疑难问题。

网友:
开机按FN+电源键 让戴尔系统自检能不能跑完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就这三样

网友:
内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Dell 电脑磁盘模式默认是 raid 的,安装系统时是那种就要选对应的。比如原来是 raid,改成 ahci 就会 ...

不仅是win系统进不了,winpe也进不了,Linux也进不去

网友L:
把那该死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拆了 不谢请叫我雷锋

网友M:
几相CPU供电都正常吗,有波形不?CPU供电有相不正常的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都换过了,U盘启动pe也进不去,BIOS设置没啥用把,默认的应该是对的

在BIOS中关闭安全启动(Secure Boot),硬盘模式设置ACHI试过吗

网友:
看看CPU供电吧,cpu的一些辅助供电也看看

网友:
我还以为真是解决了一个通病呢,结果是求救哦

网友:
CPU排除了就该轮到显卡了,可以把显卡供电断开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桥换了吗,进pe也卡死,先把硬盘拆了,然后再把网卡拆了,还不行就拆键盘触摸板,先排除外围设备,然后拆声卡,有线网卡

网友:
看帖留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那该死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拆了 不谢请叫我雷锋

没用,所有能拆的外设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几相CPU供电都正常吗,有波形不?CPU供电有相不正常的也会这样

CPU供电全部正常的

网友:
估计还是CPU供电导致的,建议彻底更换供电套件,包括电阻电容

网友:
CPU主供电芯片,mos管全部换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硬盘模式,还有就是启动顺序,我遇到好几个了,硬盘模式不用改,把启动顺序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 20v 试试

网友(2025-01-06):
100%CPU降频了

网友:
单点主板 插u盘试试   故障依旧的话   可以拆掉一下外设芯片试试   如卡槽芯片

网友:
碰到台一样的,3590,期待后续的结果

补充内容 (2025-5-19 17:52):
我的换u就ok了,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