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 115IIL05 插内存不开机经验

楼主(2024-12-07):
收到一台联想IDEAPAD 3 115IIL05
拆掉电池,开机,电流到0.475会维持不动,也不亮屏。键盘大小写灯没反应。
拆开后,看到有板载内存,和另外一条可拆卸内存DDR4的。
拆掉内存后,再开机一切正常。问题应该就出在内存方面。
找到线路图,查了插槽上的所有条件,
供电+3VS,+1.2VS,+0.6VS,+2.5V_DDR,+VREF_CA_DIMM全部正常
CPU_DRAMRST# 这个信号也有1.2V,应该是正常的。
两个到CPU的信号的二级体值SMB_CLK_S3,SMB_DATA_S3都一样在0.98左右,感觉条件都正常,但是换内存也好,插上后就是卡在那里不开机。
怀疑摔过,CPU连到内存插槽的点,虚焊了。
采用土方法用力按住CPU,然后再开机,结果居然开机正常了。 于是放开手准备进BIOS里看看,结果马上就花屏了。
结论肯定是CPU底下虚焊了,看到论坛上没有类似的帖子,发一个让碰到类似问题的兄弟可以有个思路。

网友:
按压有反应可以初步判定为虚焊,上BGA返修台维修吧,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