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260x显卡,换显存后一样报

楼主(2024-12-07):
r7260x显卡,换显存后一样报错,只有eng超过960就这样,显存频率1600都没有事,大佬们知道这个什么问题,请赐教

网友A:
打值报错显存的数据线,地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报错显存的数据线,地址线

值都正常,现在加焊核心后不亮了,直接卡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