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引起掉电、风扇狂转、不出集显供电、不 显示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4-12-07):
      今天得到了很奈斯的BIOS改ME的秘籍。 它来源于迅维鑫制造。好的知识分享给需要它的朋友便是对知识的最大尊重。

正文:

BIOS 引起掉电、风扇狂转、不出集显供电、不
    显示问题的解决。
桥的工作区域--- Intel 管理引擎固件(Me Region)修复。
BIOS 引起掉电、风扇狂转、不出集显供电、不显示问题、二次开机、刷 BIOS 后进系统慢、刷 BIOS
后独显叹号、亮机慢等问题均为 Me region 损坏,替换相应纯净版本就可以,刷好后,桥一上电立即会
对该区域进行功能配置并改写 BIOS Me region 区域,每次换桥均要刷一次 BIOS;它机读取的文件也要
覆盖一次 Me region(见图一)
各版本的 Me region 均以 hex 244650 字符串为开始位置,从这个位置覆盖即可
Me region 桥工作区域修复
1. 把要修复 Me region 的 BIOS 文件拖到 UEFITool 软件界面里,双击 Descriptor,选 Megion
在右窗口 Information 信息栏,查看 Me region version(版本)
2. 找出对应的 ME,
3. 用 WINHEX 打开对应的 Me region 文件和将要改的 BIOS 文件
4. 将 Me region 文件全选(Ctrl A),然后复制(Ctrl C)
5.(见图二) 切换到将要改的 BIOS 文件界面
搜索 hex244650
在 hex244650 倒退一行,点右键,设置为 Beginning Of Block(起始块)
6.覆盖(Ctrl B),然后另存为新文件,用编程器写入 BIOS 芯片即可。

注意事项:
1、注意区分企业版和普通版 me region
Q32+Q64,或 Q128 就有可能是企业版,常见 DELL Latitiude E 系列 /hp EliteBook,Probook;;;Think T/W/X/E 也会用企业
版,若遇到无法确定的,用 FITC 查看 Decom 目录生成的文件大小来确定;
普通版(Consumer_Systems)有 120KB—2.2MB 之间不等;
企业版(Corporate_Systems)有 4.036mB—9.032MB 之间不等;企业版超出储存空间可以只要 5CDFFF 或 7EFFFF(参
考备份文件的 Me region 大小)的内容后面到主 BIOS 区域建议填充 FF;
3、尽量使用同厂家同版本,没有就用公版或新几个小

网友:
谢谢楼主,让大家对me有了更多的认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