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 5520开机按F12,无法显示启动项并出现LOGO死机!!!

楼主(2024-12-07):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DELL G15 5520,如图1,客户说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按F2可以进BIOS,开机按F12,屏幕中间应该会现启动选项,如U盘本机硬盘的启动选择,但现在开机按F12后屏幕右上角出现一行字如图2,字一闪而过就出现开机LOLG并定死了不动,如图3,然后按三个键软重起又可以进系统,刷过BIOS,恢复过BIOS的默认值,都不行,拿来时BIOS版本1.27图4,刷后1.23图5,在官网下的BIOS升级包升级完成后,电脑重启按F12就死机了,按三个键软重起可以起作用,实在不知哪的问题,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拆掉硬盘看一下

网友:
ESC键按了吗?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硬盘网卡 然后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硬盘拆掉了吗?卡lOGO先怀疑硬盘。再考虑别的。

网友:
bios刷过了,1.27变成1.23,硬盘也拆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