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E531 NM-A044 触发后掉电

楼主(2024-12-07):
菜鸟修机之   联想 E531 NM-A044 触发后掉电

  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插可调上电待机0.004 马上跳变为000  ,触发后电流跑到0.178掉到0。0016后变为0.000.

刷了U 5 6等BIOS也一样,但这是没必要不死心所以试试。
测+3 VALWP 时只测得到电压测不到波形,最后查出是电感开路了换了一个波形已正常产生。

因为从原理分析,现在的掉电情况是:电流跑到0.178左右掉电,3 5VL +3 5VALWP 不掉。
没有装CPU,装上内存的情况下电流0.188有一点点上升了。
1.测电压:内存1.5 独显0.89 (总线1.05  1.8 瞬间输出过  BIOS芯片 U5 U6 供电也是瞬间输出就掉了)。

2.用示波器测试如下:各电感波形正常,BIOS测不到波形因为掉电太快了。

3.SLP_3#对比各信号都是SLP_3#先掉,打值也正常,USB接口打值也正常。

4.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 EC KB9012QF程序也刷了,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还在研究中……

网友:
这是下载的BIOS

BIOS_SONY MBX-226 Rev:1.1.zip

BIOS_MBX-226 N11M-GE1-B-A3 NPCE783L PCH.zip

BIOS_MBX-226 N11M EC.zip

BIOS_纯净_ThinkPad Edge E531 NM-A044 U5合成BIOS.zip

BIOS_联想E531-VILE2 NM-A044-1.0-U6 解决2次开机_修复ME,通用版.zip

EN25QH64_20241207_E531 NM-A044 U5原机备份.BIN

EN25QH32_20241207_E531 NM-A044 U6 原机备份.BIN

E531 VILE2 NM-A044 KB9012.BIN

U6 档6E刷这个即可.BIN

U5 .BIN

网友:
现在都怀疑桥坏了,打值各信号都不短路及偏低 。

网友:
个人初步结论:
1.经过2天各种测试:用示波器测试对比发现都是SYS_PWROK先掉,断开U9或短接U9门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2.以上信号及测试点都不短路及阻值偏低的情况。
3.BIOS刷了N多个。
4.EC 程序重新写过。

结果:桥坏或虚焊可能性极大。

HEET48WW 4M.BIN

HEET48WW 8M.BIN

网友:
忘记说了:现在电流最高能上到1安多点就掉,有一个板最高上到0.489左右掉,有时0.267左右掉。

网友:
SMB_CLK_DATA 都是有电压无波形,EC的LPC总线能测到持续波形,证明EC与PCH之间的通讯是正常的。

网友:
今晚再回去查查 CPU VCORE,因有一相电感无输出,忽略了

网友:
换CPU  CPU坏分概率大

网友:
先换个桥试一下呢

网友:
没BGA返修台

网友A:
EC_RSMRST#应该是EC给桥的,这个信号应该高低高,看波形掉成持续低电平了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不是菜鸟了,示波器玩这么6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_RSMRST#应该是EC给桥的,这个信号应该高低高,看波形掉成持续低电平了是有问题的

这个应该是高电平,
这个信号正常

网友B:
看图片20V供电是焊在电池接口的“正”“负”极的,试试把电源20V供电焊接到主板的DC输入端,触发看会不会再掉电

网友:
一直没用过示波器,买了一个也没用上

网友:
牛X,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20V供电是焊在电池接口的“正”“负”极的,试试把电源20V供电焊接到主板的DC输入端,触发看会不会再 ...

你看错了,这就是DCIN电源接口处,只 找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焊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