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6不充电触发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4-12-07):
机型:苹果A1466
故障现象:不开机,不充电

顾客叙述到其他电脑店维修,被告知是电源适配器损坏了,电池电量被放完了,需要自行购买一个苹果适配器就行了,结果客户在网上购买适配器连上故障依旧,于是把电脑送到我们这里维修。接手电脑后用维修电源测试,发现有待机电流,但是适配器接头指示灯不亮。按压开机按键无反应,于是拆机检查,打开相应电路图,查看时序,发现VCCRTC,RTCRST#,SRTCRST#这些信号电压都只有2.6V,正常应该是3.3V左右,

明显电压偏低了,根据线路查询到VCCRTC信号由U1900 SLG3NB148CV产生,检查13脚供电,发现输入电压也是2.6V,

继续检查发现该电压由待机芯片U7090  LT3470AED 产生,

怀疑该芯片损坏,从料板上拆下一颗同型号芯片更换,故障依旧还是输出2.6v,于是把反馈电阻R7095,R7096一并更换,通电再试,发现维修电源电流已经自动上跳到1A左右,再测待机输出电压已经是完全正常的3.3V了,于是装机测试顺利进入系统,

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牛A又牛C的中间。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不充电故障,试试。